伺服电机运动控制,每次复位两次才可找到零位

楼主(2010-07-17):
各位大虾,两轴运动控制每次复位两次才能找到零位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总要说清楚是什么控制器啊?

楼主:
和控制器没有关系吧,就是让电机直接运动,碰到限位开关就反向运动固定数目的脉冲个数啊!!我用的凌华的8132运动控制卡和松下的伺服驱动器,是不是脉冲没有清零的原因啊?

网友B:
如果是这种方法,精度不会很高。

网友A:
"就是让电机直接运动,碰到限位开关就反向运动固定数目的脉冲个数啊!!"

那所谓“找到零位”是什么意思?电机目前是怎么动的?

网友C:
不太明白具体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 是要经过两次 "就是让电机直接运动,碰到限位开关就反向运动固定数目的脉冲个数啊!!"   还是怎么样?

网友D:
各運動控制卡的廠家在找原點多有提供"宏程序" 甚至多種 所以先將其 回原點方式研究清楚 再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