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面板无任何显示

楼主(2010-07-17):
大家好!

      我们给钢厂的设备上配了6台ACS800变频器,今天我调试其中四台小变频器送电面板有显示,设置后采用DP与西门子400系列PLC通讯都正常,可是剩下两台110KW变频器送电后,面板无显示,换了其它小的变频器面板,还是无显示,没法设置,110KW的变频器我们给配了制动器和出线电抗器,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制动电阻和电抗器接线有误,

网友B:
工控技术人员,请加 110338976 群 讨论学习

网友C:
直流电压正常吗?如果直流电压正常,问题出在AINT板的电源部分。

网友D:
新机器出现这样的故障有点假,先看哈制动电阻是否损坏,否则机器有问题,新机器你还怕啥

网友E:
估计是充电电阻坏了,量一下吧! 在检查检查制动电阻选的合适不合适!

网友F:
先检查一下I/O板上有没有24V电呢!

网友G(2010-08-16):
同意六楼,没24V电,一切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