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虾:ABB DCS500报电枢过压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17):
两台一样的大型直流电机通过电机轴机械连接在一起,2号在速度超过一定值后就报电枢故障,复位后即可继续运行。变流器的内部设置没有动过,接线近期也没动过。新手不能悬赏,不过求懂的各位大虾帮帮忙,请吃饭都是可以的啊!

楼主:
1,2号电机都是用同一个连接在轴上的编码器来提供实际速度

网友A(2012-07-09):
更换触发板SDCS-PIN-X的板子,可能是电压检测或可控硅触发除了问题,遇到过,换了以后再也没报过,具体原因还不知道。

板子一万大几啊!

网友B(2013-10-22):
两台变流器是12脉动串联还是并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