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Access Excel 之间怎么通信

楼主(2010-07-18):
Excel要显示30多行,现在我想把要输入的数据单独显示在一台触摸屏上面,然后确认后,再自动输入Excel,中间用PLC联系,这样行吗? 求助 技术难题啊

网友A:
三菱的MXSheet不就是Execl中监控PLC的软件码。

Execl的VBA搞熟了,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技术难题是:VBA你熟吗?

Regards

楼主:
对:yuanle 关于三菱的MXSheet不就是Execl中监控PLC的软件码。

Execl的VBA搞熟了,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技术难题是:VBA你熟吗?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VBA 与 VBS有什么区别? 我不懂,我可以问公司生产部的文员啊,,他们挺懂的。谢谢

网友B:
都是脚本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