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吸收比?怎样测量?

楼主(2010-07-18):
什么叫吸收比?怎样测量?
绝缘材料在加上直流电压后,通过的电流随时间的增长而减小,最后趋于稳定值,这说明绝缘材料存在吸收想象。我们把60秒和15秒所测得的两个绝缘电阻值之比,叫做吸收比,即:
K = R 60 / R 15
吸收比对绝缘受潮反映很灵敏,同时温度对它的略有影响,随温度的升高吸收比略有下降,故测取吸收比时,宜在10~40℃范围内进行。
测量时,应先使摇表(兆欧表)达到额定转速(120转/分),然后再将摇表接到被试品上,这时开始用秒表记录时间,并分别在15秒和60秒时读取绝缘电阻值。

70、根据绝缘电阻及吸收比的测量结果,如何判断其绝缘状况?
发电机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数值来表示绝缘的好坏。所以规程中不做硬性规定,只是采取和历次测量结果相比较的办法来判断绝缘状况。但也有一些经验公式可供参考。
对发电机定子线圈绝缘电阻的最低要求,可用下面的经验公式求得:

式中 R75 —— 75℃时定子绝缘电阻(兆欧)
Ue —— 发电机额定电压(V)
P —— 发电机额定容量(KW)
对于吸收比的测量,由于温度的影响,气温条件应在10~40℃范围内测量。目前国家规定,当吸收比
≥1.3
即可认为发电机定子线圈没有严重的受潮现象,可以不经干燥处理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