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60V/710KW直流电机断路器选型要求

楼主(2010-07-18):
请哪位能帮忙解答 660V电枢电压/710KW直流电机,380V电源断路器要选多大。谢谢!!!

网友A:
800~1000A,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n 关于800~1000A,供参考

感谢!能确定吗?

网友C:
 660V电枢电压的电机不知道为什么是380V电源?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欢迎新老朋友咨询问价, 以诚信第一为经营守则,价格合理为发展根本,立足于二手工控行业。

网友A:
对了,忘问你了你用变频器控制吗?我车间的直流电机均用西门子6RA70系列直流驱动器控制

网友D:
你所说的可能是直流快速断路器,选型:710kw电机,额定电流在1100左右,660V,快开电流整定值大约1.5倍额定电流。DS8--10快开应该能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