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寻找一款400V供电,14N.m左右,额定转速2000rpm的伺服

楼主(2010-07-18):
由于前段时间进口伺服电机定不到货,加上客户压价厉害,我公司选用了2台国产伺服电机。
一台机座130,一台150,额定扭矩分别为7.2N.m、14.3N.m,额定转速都是2000rpm。其中130的电机直接与丝杠连接,用来驱动往复直线运动,实际最高使用转速500rpm以内;150的电机与行星减速机连接,用来驱动回转运动,在额定转速连续运转。

以前,选用的是安川同等规格的电机。

现在的情况是,130的电机尚可接受,150的电机工作20分钟后,外壳温度达到烫手不能摸的地步,工作2小时,已烧毁电机一台。

现在电机厂家在积极解决问题,但是改项目已经连续调试了20多天(前期解决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实在很难跟客户交代。现在寻求一个备选方案,寻找一款可以替换的电机。最好能在尽量少改动机器硬件的基础上,解决此问题。

同时寻求长期的合作伙伴。我公司的电机用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一年十几二十万的采购量还是有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去年购买安川和松下的电机,主要是安川,总量大概有20万。)

网友A:
以前用安川哪个型号的电机? 我们公司有美国GLENTEK伺服电机可以替代安川,有兴趣联系QQ 40709623 或电话:13810109370

网友B:
150的是3KW,2000rpm的伺服电机。这说明伺服过载能力上不去。

楼主:
补充说明,150的电机工作在轻载状态,只用了额定扭矩的20%

网友C:
我们用松下的伺服也是,电机好烫啊!搞不明白为什么! 就是电机在空转,什么负载也不带!时间长了就烫得不得了,手都不敢摸!

网友D:
在额定转速连续运转,而且还是工作在20%额定扭矩的轻载状态。如果这样都能把电机烫到烧掉,那就真的要考虑一下有没有接错线、进错电压或是驱动器配错电机等意外情况,否则就只能说这款产品实在是垃圾到家了

网友E:
PWM的开关频率太高的时候电机空转的时候发热比较厉害,此时带一定的载荷反而不容易发热。我手里的东西比较多,日系交流伺服(主要松下,富士,安川),欧美的PARKER,PHASE,BALDOR等等,还有运动控制卡。欢迎垂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