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数控磨床故障请教

楼主(2010-07-18):
我部有一MKS3210数控磨床,近日出现故障代码为410,X 轴误差过大,应如何检查维修,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问题不够详细,什么系统?

网友B:
是呀,磨床是什么系统?能说一下吗?

网友C:
x轴。410应该是法拉克

网友D:
检查拖板,丝杆等传动副是否灵活,编码器连接是否正常,有否进水等

网友E:
有没有伺服报警,或者你看看驱动器上有没有报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