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128MR-001输出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我公司一台装船机设备上,PLC型号为FX2N-128MR-001今天出现一个故障如下:输入点正常,但输出点有一段(30Y~37Y)不能正常输出,经检查发现其它的输出段正常,所以就怀疑此输出段存在问题,经测量电压为直流25伏,应正常(由变频器供电),把该段固定螺丝紧固后正常工作,但问题是,在这同一个微型PLC上输出端子的电压等级不一致,有点为交流220V,有的为直流24V。我想了解这种机型的PLC端子电压可以混用吗?请高手给帮助解答。另初步怀疑为此段的公共线COM6点内部接触不良,不知能不能自行拆开进行修复.还是请三菱公司的技术人员来解决.

网友A:
呵呵~你这个设备肯恩能够还欠人家钱 人家给你上锁了~ 到期就不干活了

网友B:
兄弟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C:
呵呵,那是设计者图方便.PLC 的输出端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D:
输出端子组可以混合各电压等级用。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欢迎新老朋友咨询问价, 以诚信第一为经营守则,价格合理为发展根本,立足于二手工控行业。

楼主:
应该不是一楼所说的那种情况,因为他有时正常,有时又不正常.处于一种时好时坏的况状中

网友E(2010-10-18):
应该是没做手脚的,本人目前所用的就是既有220V交流的和24v直流的,主要区别就是COM端对应,比如220V交流的与直流24V的所包含的输出不能混杂在一起。

网友F:
先看PLC输出指示灯亮不亮,再判断是不是输出继电器公共端故障,如果是,可以自己修。

网友G:
一个公共口(COM口)一个电压,完全可以,220V用于接触器,24V用于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