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日期比较及时间控制问题,急!

楼主(2010-07-18):
我想做一个程序到期自动停止运行的程序,也就是说用当前年月日比较设置的到期年月日,如果当前时间等于或大于设置的到期年月日时,停止运行程序。这个程序怎么编,最好能写的详细一点,DATE_AND_TIME类型是怎么比较的???

网友A:
DT类型也就是8个字节,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读取字节比较,或者直接DT比较。

使用符号变量,符号名你自己定义,数据类型DT类型就可以了。

不过这其中有个缺陷,因为这种方式下,如果别人重置PLC时间,你那种方式几乎形同虚设,到时或许一分钱都收不回来,请三思,因为这种方式实在太低级了。

Regards

楼主:
像您说的直接DT比较,是用什么函数比较呢,给我写一下详细的程序吧,谢谢了。比如整数比较是用cmp>=I

符号变量的定义找不到DT类型啊,您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您有更好的方法实现日期的比较吗? 我看了有人是通过FC9实现,我不是太懂,他们也没有具体程序

网友A:
FC9 EQ_DT 比较DT是否相等 FC28 NE_DT 比较DT是否不相等 FC14 GT_DT 比较DT是否大于 FC12 GE_DT 比较DT是否大于等于 FC23 LT_DT 比较DT是否小于 FC18 LE_DT 比较DT是否小于等于。 Regards

网友B:
4楼正解!不错。

楼主:
哦,就是通过FC9这些功能块吧,谢谢了,他们是怎么用呢?

网友C:
比较时间确实是存在PLC重置无效问题。但是前提是他知道了你设置了时间限制,其实你可以用一个3600秒的定时器来触发一个计数器。可以做很长时间的。在把PLC设置密码,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比较时间确实是存在PLC重置无效问题。但是前提是他知道了你设置了时间限制,其实你可以用一个3600秒的定时器来触发一个计数器。可以做很长时间的。在把PLC设置密码,就没问题了。

有没有具体例子,给我发一份,谢了, 我的邮箱 ya_ning31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