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0-07-18):
各位高手:

        你们好!

       我现在有一台三菱的A540-7.5KW的变频器,面板没有显示,我判断是电源板问题,后检查场效应管是好的,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是在通电后,开关电源就在很低频率工作(频率大概只有几Hz),在之后我更换了M51996和光耦P721,问题还是一样,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短路了,变压器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B:
应该是运行在保护状态,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开关管的S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如果超过51996的指标,说明有短路。

网友C(2010-08-17):
"开关电源就在很低频率工作(频率大概只有几Hz)," 你这个 现象 是不是 开关管的 驱动 是不是 一振一振的,也就是一下又一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