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屏可以和西门子S7-1200连吗

楼主(2010-07-19):
如题,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西门子S7-1200既然是S7-200替代型号,协议和大部分功能肯定是兼容的!

所以楼主可以放心通讯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你能说说用什么方式连接吗?

网友B:
这都不知道扯那儿去了,呵呵。 200通讯是用PPI,1200是是以太网,完全两回事。 MCGS不确定能用, 但是斯美特我是亲自测试过可以和1200通讯。 另外,1200则参与通讯的DB块一定要使用“绝对地址”访问的形式才可以,如果选择为“符号寻址”则只能使用西门子KTP系列的触摸屏!

网友C:
如果选择为“符号寻址”, 威纶通的MT8000系列也可以, 不一定要使用西门子的屏

网友D:
昆仑通态的屏也是可以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的,可拨打免费热线进行咨询:400-610-7062

网友B:
to HMI8000X: 您确定选择符号地址MT8000也能通信? 就连西门子的触摸屏都必须得在同一个项目下才可以通讯! 用独立的winccflexible2008组态的屏都只可以和绝对地址的DB通讯! 难道MT8000比西门子自己还了解自己?

网友C:
威纶通的屏确实可以与 S7-1200通讯, 不用怀疑
但在组态前要多一个步骤, 需要把标签名由PLC读取到EB8000中,
这一点跟一般PLC的地址名称是固定的不一样, 有兴趣可以下载EB8000 v4.10版测试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这里有讯息提供大家参考

http://www.weinview.cn/xwzx_ny.asp?id=215

网友B:
可否提供测试?拿一台8000的屏来我这儿试一下? 我这儿有现成的S7-1214C 能够通讯我是相信的。 但是我想确定的是当我的S7-1200项目内选择了“仅符号访问”,这个时候8000的屏还可以读取到PLC的数据?具要确定可以的话,麻烦您联系一下我试机? kimsoul#126.com, 把#换成@即可。谢谢!

网友B:
不是我不大相信,因为除了KTP精简系列,西门子自己其他系列的屏都不能直接和“仅符号访问”的S7-1200通讯的! 注意啊,一定要是“仅符号访问”!如果PLC程序FB和DB都选择为“绝对地址”的话,那很多厂家的屏都支持的了。

网友C:
Weinview的S7-1200驱动程序不是使用绝对地址, 真正的地址是利用西门子的组态软件设定后下载到PLC后, EB8000组态软件再从PLC上读取上来, 也就是说客户想用哪些地址, 如何命名, 完全自由, 不需再使用固定的地址铭称, 类型了, 就跟一般编程一样

相关的设定画面与demo project我寄给你了, 你可以下载B8000 v4.10版线上模拟看看

网友B:
哦?那么只要我的PLC程序变化一点,添加某一个符号变量,编译一下,就得重新让触摸屏的软件读取一次PLC的变量了?

网友C:
是的,
如果HMI需要读取新增加的符号变量, EB8000就要重新读取PLC上的资讯, 并选取到这个新增加的符号变量

网友B:
嘿嘿,真要是这样的话,可是用1200的福音啊! 一直对西门子的触摸屏不感冒!这下可好了,就不用西门子的烂屏!哈哈

网友B:
刚才已经测试了,确实可以用“仅符号编程”!而且支持用以太网在线模拟!这两点都很好,另外有个小遗憾:不支持对字节的访问(这可是西门子独有的哦,通讯很多都是基于字节的)。 总的来讲,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做出支持动态分配地址的通讯,确实不错!连西门子自己的触摸屏都没有该功能呢!(除了KTP简单系列的) 支持你们!

网友E(2017-02-24):
可以连接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F(2019-04-01):
刚好遇到,需要用

网友G: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楼主,可以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