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伺服驱动器有带通迅功能和增益自动(或半自动)调整模式的吗?

楼主(2010-07-19):
看了日系(安川/三菱/松下)和台系(台达/东元)伺服的说明书,发现他们都有通迅功能和增益自动调整模式,而看的几种国产伺服好像都不带这两种功能,请问国产(不含台湾省产品)伺服驱动器有具备这两种功能的吗?

网友A:
好像珠海运控的有这种功能

楼主:
珠海运控的驱动器好像具有两套增益参数自动切换的功能,但没见有增益自动调整模式.

网友B:
可以看看埃斯顿伺服!

网友C:
大多数有自动增益切换和通信功能,自动增益调整没见过。这也是国产目前的一个短板。

楼主:
是技术上有困难还是市场问题?

网友D:
差距是存在的,中国人真正甩开了做伺服也就不到十年,再做十年,光景自然轮转。

网友E:
我是织机配套的,现在需要私服价位在2000左右(国产)四个安装孔的距离是70 , 圆台直径是80,轴是16*20的以前我们用的是三洋的(私服电机P50B08100H)功率是1KW,转速3000,额定扭矩3.18N ,有的联系我QQ290046617.

波恩老师有这样的性价比的产品吗?哈哈

楼主:
刚看了埃斯顿新出的PRONET系列伺服驱动器好像是有增益自动调整的功能,但官网上没有这个系列的说明书,晕啊.

网友:
增益自动调整即自整定功能, 必须基于电机参数建立的数学模型,这一块在国内还是做的不是很成功。

某些厂商的伺服号称具有这个功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所有控制参数(PI)是基于电机模型吗?

国内的伺服驱动器, 还是保留一下意见吧。

楼主:
有国内厂家的人吗,也出来表个态呀.

网友F:
通讯功能大多有,自动增益调整的关键在于负载惯量的实时检测,这个技术上实现有点困难。国内产品有做离线惯量辨识的,但真正在线辨识的没有,日系产品的自动增益调整也只是粗调,真正碰到要求很苛刻的时候还得手调的。

网友G:
不知道你要的甚么通讯方式,RS232或者CANopen够用吗?增益自动调整模式这个功能不是问题,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都可以自动调整,我是做直流伺服的,1KW以下的。

网友H:
国产伺服有支持CANopen通讯的吗?

网友G:
当然有,直流伺服,1KW以下

网友H:
你不是说台达的吧?其他的有支持CANopen 吗!很想了解下。

楼主:
我要的是交流伺服,RS232虽说功能不怎么地,但毕竟在某些情况下够用了.埃斯顿说可以支持CANOPEN和PROFIBUS,有人用过吗?可靠性怎么样,与松下和台达比呢?

楼主:
对:枫叶 关于

通讯功能大多有,自动增益调整的关键在于负载惯量的实时检测,这个技术上实现有点困难。国内产品有做离线惯量辨识的,但真正在线辨识的没有,日系产品的自动增益调整也只是粗调,真正碰到要求很苛刻的时候还得手调的。

请教楼上的,一般需要手调的场合大约占到多大比例,如果说有百分之七八十都要手调,那这个功能好像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如果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场合需要手调,那这个功能还是非常管用的.

另外请教国内有哪家的产品能做离线惯量辨识呢?

还有就是日本的台湾的伺服都配这项功能很久了,至少说明在原理上已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呀,为什么就没人做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to alexqiu

不是台达的,留个邮箱,可以讨论下。

网友H:
alexqiuok # yahoo.com.cn

在中高端伺服和智能伺服,很多都是通过通讯来控制的。国产伺服要加油!!

楼主:
楼上的说得.有道理。

网友I:
我们是北京诺信泰智能伺服,可以通过通讯网络实时控制, RS232/485

自动增益是个难题,我们在研发中。 欢迎QQ 咨询 584628048

网友H:
楼上的是否支持CANopen DSP402

楼主:
对:tigerwilliam 关于

我们是北京诺信泰智能伺服,可以通过通讯网络实时控制, RS232/485

自动增益是个难题,我们在研发中。 欢迎QQ 咨询 584628048

内容的回复:

不带自动增益,那使用的时候不是很麻烦,特别是批量应用时。

楼主:
请问有用过自动增益功能的吗?能不能谈谈实际感受。

网友D:
越是批量应该,自动增益越排不上用场。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越是批量应该,自动增益越排不上用场。

波恩:你这个话不知道我理解对意思没有?

你说的批量派不上用场是说,如果批量的话,人工好好调试一次,得到的参数可以批量复制,因此反而是可以接受的。

相反如果不是批量,每个机器都不同,则没有自动增益的驱动器需要每个都人工去调试,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动增益优势明显。

无论如何,现在松下A5都可以实时增益调整了,确实厉害,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呀!

是这样吧?

网友J:
国产品牌在自动增益这块,我还真没遇上哪个公司现在能做到的。不过都在加油研发中,我相信国产会越做越好的。

网友D:
to “tigerwilliam” : 是这个意思! 批量设备,往往会追求性能的最大化,所以一般都会手工整定。由于批量化产品的工艺一致性好,所以机械系统的参数一致性较高,这也为参数的简单复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单件产品,参数各异,对以缺乏参数调整经验的企业和技术人员而言,往往习惯于借助自动增益调整,不过做得多了,也往往不会完全依赖自动增益,而是由自动增益得到一套可用参数后,再局部手工调整。

松下A5确实在业内业内树立了新的标杆,也改变了既往松下伺服在日系主流伺服产品中性能和品质低下的口碑。

国内伺服要在功能和性能上赶上日系伺服并不是弹指一挥的简单事情,需要业界同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积累。就自动增益而言,国内伺服产品的参数体系往往与物理模型无关,对于一个没有模型的系统而言,自动增益的依据是什么都有可能成问题。 贵公司创始人是个很有想法的业内才俊,希望早出实用化成果。

国产伺服无论从产业模式还是产品形式上都还没有摆脱国外伺服尤其是日系伺服的进口替代之路和思维,伺服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和性能,外观、散热结构、以及面板布局和接插件选用等等,无不还是在简单模仿,甚至抄袭日系主流产品,而非源自市场。

市场的驱动才是一个产品和一个产业走向成熟的标志和关键,希望国产伺服早日走向成熟,当然我等都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一起来吧!

网友K(2013-06-26):
其实,目前国内很多伺服厂家都说具备这个自动增益调整的功能,很多都是个噱头,没有办法用。但是也的确是有些是具备这个功能,珠海希雷的产品,自动增益调整做得还是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技术问题,www.surlun.com,可以看看产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