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监控欧姆龙和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0-07-19):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到欧姆龙CJ1系列的plc,和西门子S7-300 PLC, 上位监控软件是组态王6.50,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用两台电脑同时单机或是联网监控这三个PLC的数据时,只能同时获得并看到S7300的数据,欧姆龙的或是两个电脑都没有,或是一个电脑有一个,另一个电脑有另一个PLC的数据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也问过组态王那边了,说是软件没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你的PLC和上位机走什么物理层啊,是以态网吗?QQ:1012002703

楼主:
对:顺行天下 关于

你的PLC和上位机走什么物理层啊,是以态网吗?QQ:1012002703

内容的回复:

对啊!全都是以太网传输,三个PLC通过网线连接到交换机,两台电脑也是连接到这个交换机

楼主:
对:顺行天下 关于

你的PLC和上位机走什么物理层啊,是以态网吗?QQ:1012002703

内容的回复:

中间加的光纤转换,增加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