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接触器线圈电压 选380还是220?(看似很垃圾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在控制回路里,接触器(包括继电器)线圈电压 选380还是220呢?上网搜索了一番,貌似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这里藏龙卧虎之地,希望有关人士能给予解答。

本人拙见:控制回路选220V,用电笔查故障很方便,不像380v回路两头都有电,用电笔检测很麻烦。控制回路选380v,有利于缺相保护,毕竟有三分之二的保护概率。除此之外,真的看不出选择上有什么区别?

高手请说说,选择上其他还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在安全方面,比如纺织行业,漏电打火等非常危险,控制线路又很长,出于安全考虑,是选380呢?还是220?

期待中......

网友A:
按你说的情况,220的多数,控制线路220的多数

网友B:
如果进线是三相三线的,就选380咯!

这样系统柜还可以省个零排!

网友C:
LZ经你上述而言宁选380不选220(对于我国标准供电系统),涉及到性价比,安全系数380高于220!首先一般选择220的价格就高于380。其他任你如何选择!但不是绝对的!

楼主:
一楼和三楼的好像意见相左,看欣欣向荣的意思,除了价格,还有什么理由选择380呢?一般工厂首要考虑的不是价格,而是可靠方便同时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系数380高于220!.......
此话怎讲?请明示!

网友C:
如果不考虑价格问题220肯定比380安全这个不容辩别的!如果控制电压选220就必须使用变压器或者各种电压变换器而且必须是隔离的!如果不使用安全性还不如380。是涉及到一线一地制的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直接使用380控制电压就不涉及一线一地制的问题,考虑下就会明白的。这是用电规则所决定的!实际上个这两个电压是处在同一级别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控制电压选220就必须使用变压器或者各种电压变换器而且必须是隔离的!如果不使用安全性还不如380......。

请给个具体的列子,比如在什么情况,用220v控制电压会出现问题,怎样出现的问题,谢谢!

网友D:
一般来说 控制回路都用220V的

网友C:
是涉及到一线一地制的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具体的最为实际例子:C620的车床最为简单的电气控制,主轴单向起停电动机,两种起停方式常运转和点动运转电机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照明灯24V的用了个50VA的隔离变压器变压。电源输入380V三相四线制,起停控制电压380V。

这个控制电压380V直接就可从三相电源中任取两相就可以了不涉及到一线一地制的问题。

如果选择220V电压不通过变压器的变压是得不到这个电压的!可以直接取用三相电的单相相电压不就可以了吗!

不可以!涉及到一线一地制的问题。

三相四线制的零线是公用的PEN线相当于就是根接地线,一旦零线断开整台机床都带电了!触电危险!

任取两相380V就没这个问题。断开零线,只要相线是完好的就不会出现触电的危险,触电几率就少于220V控制电压。

看取220或380那个电压安全,一看就知道380来的安全!

当然为了更安全不计代价。当然可以。这就个实际的例子。

网友E:
接触器线圈电压 肯定选380,且AC相取,控制电压220V,可取B相,这样缺相接触器会跳开,三相三线制加控制变380/220

网友F:
题外话-------如果考虑安全   用控变380/24v最安全,如果考虑实用简便,那就用380V,(一点拙见)

网友C:
把控制电压降到24V是很安全,你就要选择好高质量的主令电器和高质量的主回路电器。不然控制回路的故障不久就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要想简单实用便宜必须选择380。

网友G:
我们厂里的染色机的是控制电压就是DC24V的,也不见得接二连三的出问题.

网友H:
从安全性和可靠性来考虑,使用110V最好。380V,220V太危险,24V不可靠

网友I:
接触器的触点通过的电流相对较大,在非紧密接触时,会产生放电现象,同时,接触电阻会增大,触点温度会升高。这两种现象都会导致触点的加速老化,降低触点的寿命.还是选对比较好。。

网友J:
14楼的说法很新鲜,你还要拿个变压器变110V电源吗??在三相四线制用380V或220V的应该都可以,全凭个人

网友H:
楼上的老兄,那是你少见,我厂进口的机台几乎全是380变110的。国产如果用220V也要用变压器,当然我的前提是标准电控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旦零线断开整台机床都带电了!触电危险!任取两相380V就没这个问题。........

零线断开,机器带电是不假,但和控制电压取380还是220有什么关系呢?取380控制电压,零线断了不照样机器带电吗?

网友K:
零线断开,机器带电是不假,但和控制电压取380还是220有什么关系呢?取380控制电压,零线断了不照样机器带电吗?

回复: 非也!非也!不同!不同!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一旦零线断开整台机床都带电了!触电危险!任取两相380V就没这个问题。........

零线断开,机器带电是不假,但和控制电压取380还是220有什么关系呢?取380控制电压,零线断了不照样机器带电吗?

TX:去学习下最基本用电规则。严禁“一线一地制”的法则都不懂吗?断章取义。

楼主:
这怎么能和“一线一地”扯到一起?有点莫名其妙( ⊙ o ⊙ )

现在哪家厂在一线一地呢?没见过。

除非以前公社的广播喇叭。

楼主:
原以为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看来并不简单,至少很多人的意见是不统一的。翻看以前的帖子,原来已经有人讨论过,但也没讨论出一个结果: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601/3-B9F9-F6411C099076-1.shtml#replyea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1/2008112019431700005-1.shtml

自认为有见地的人,可以另开一帖,讨论下这个问题。

网友C:
三相四线制,使用在一台机床上,如果这台机床就是台C620车床不使用380/220变压器,控制回路该如何接线?

1、380V线电压直接作为控制回路的用电,零线就直接接在了机床床身作为保护接零线(有很多人俗称为接地线)。如果这时由于各种原因造成这根保护零线断开,相线没有短路现象或破损现象,这时机床床身是不会带电的,也就是不会触电!

2、如果是使用220V相电压作为控制回路的用电,你要取的线路必定是一根相线和一根零线作为控制用!而三相四线制零线在这里直接成了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的合用线!相线没有短路现象或破损现象,零线与机床床身连接完好,此时机床床身不带电成零电位不会触电!如果这时由于各种原因造成这根零线突然断开了(相当于接地线断开了),你知道会产生如何的危险现象吗?会造成整台机床金属部分全部带电,人碰上保你触电,不触死你也保你瘫倒在机床边不得动弹!

3、产生事故危险现象如同“一线一地制”完全一样!

4、所谓的“一线一地制危险”最简单的是取一根相线接一盏灯一端,灯的另一端接地。在拔出接地端时电流通过人的身体而触电!

5、请楼主看看这两种触电方式是否相同!

要不讨论这个问题,你就不要提出安全问题!不提安全问题,就不要不要提出380、220V作为控制回路是用电这个问题!

作为设计人员不考虑这些问题,就没必要再做这种考虑改改行了!还容易一些没必要这么劳苦。出了问题还得找到你!

网友L:
感觉110V 最为安全稳定

网友C:
不是感觉,本身就这样。对于安全24V比110V安全,但在有触点回路中110V比24V有触点回路触点氧化容易接触击穿导通,不会由于触点接触面氧化导致电阻率提高造成接触不良。110V比220V来的安全这是众所知的。所以在设计时干脆使用380/110V变压器变压作为控制有触点控制回路用。也适合于国际接轨!

网友H:
哈哈,终于有人和我意见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