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的故障采集和处理

楼主(2010-07-19):
现在我们做一个工程 客户的要求如下:有8台注塑机,每一台机器的分别有一般故障、中等故障、高级故障三种故障和一个故障消除,现在要求我们做到把这8台机器的状态用几块大型的LED显示屏分别在车间的不同位置显示出来,LED显示屏要分别显示每台器出现各种状态的时间和恢复时间 还有总的运行、停机时间。还要能够对各种运行状态在办公室的局域网的电脑里进行监视和设定一些数据。

请大家帮帮忙应该用一个什么 样的方案来实现这些功能啊

网友A:
长见识,事实上不错1111

网友B:
我上个月去参观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工厂,它那得LED实现方法如下:各个LED显示屏是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连接到控制计算机上的。控制计算机由中控室的管理计算机兼管,通过运行LED显示控制软件来实现与LED屏幕的通讯。管理计算机将从数采服务器中获得的实时数据和从数据库中获得生产信息经过LED显示控制软件处理后发送到相应的LED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