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的烧坏软启动器。

楼主(2010-07-19):
应用于国外,供电方式稍不同于国内。每台故障现象都一样,用一段时间后,显示屏无显示。(输入电压正常)。已经是第四台了,怀疑是供电电源的问题,但每次测量的时候却又未发现有什么异常。相电压240V,线电压400V。三相五线供电,N线直接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不接地。大家帮分析一下原因,提出一些有效解决方法。

网友A:
会不会是国内的设备使用国外的动力电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B:
       本人有自己发明的异步电机启动方式,可以做到额定转矩以上、额定电流以下的启动,这个技术本人招商开发,有意者来电洽谈!
       联系 邮箱:liu.zhibin@163.com
       联系人: 刘志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有自己发明的异步电机启动方式,可以做到额定转矩以上、额定电流以下的启动,这个技术本人招商开发,有意者来电洽谈!
       联系 邮箱:liu.zhibin@163.com
       联系人: 刘志斌

对此技术很感兴趣,能大概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吗,是专利吗?

网友B:
       一个很实用的发明,这种异步电机的启动方式,它彻底解决了异步电机启动难的问题,可以做到在额定转矩以上额定电流以下启动异步电机,是所有异步电机启动方式中性能最好、结构最简单、成本最低的一种启动方式,市场非常大,全世界都要用。

楼主:
刘老师这广告做得。。。。

网友D:
国内做的试车工作,没有根据所在国配电匹配,显而易见所在国的电压高了,控制回路电涌保护部分过压保护了或击穿。运行时间一长就有问题了。

网友E:
先把旧的拆开看看,是坏在哪里,这样才能找出根源

楼主:
现场电压完全在产品标示的电压浮动范围内。

前些天又坏了一台,均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坏了。

现在怀疑是该品牌的质量问题所致。

其他同类产品无类似情况发生。

网友F:
我也怀疑是该品牌的问题,考虑换一品牌试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