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的编程接口是232还是422

楼主(2010-07-19):
fx2n plc的编程接口是232还是422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fx2n plc上端口是422

网友B:
编程口是422。。。。。。

网友C:
fx2n plc上端口是RS232.

网友D(2010-08-31):
大家使用的编程电缆最多就是SC-09 编程电缆,SC-09 编程电缆就是RS232 接口(俗称 COM 口)到 RS422 接口的转换电缆,所以FX2N的编程口是何种接口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E(2010-11-18):
fx2n plc编程的端口是232 的

网友F:
fx   plc上端口是RS232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fx2n plc上端口是422

网友H:
当然是422的,不然为什么要用SC-09电缆

网友I:
谁说232的,找扁,不要骗人家,我前几天刚为这事订232转422口,工程还拖了几天,我用的人机是GT1575没有422口,GT1000/1175/1275都有422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