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调度技术问答--简答题之七(8)

楼主(2010-07-19):
258、电网220KV线路保护整定计算采用何种后备保护原则是什么?
答:电网220KV线路采用近后备保护原则,联络线均配置两套全线快速保护,正常运行时,保护本身有本线路另一套保护实现后备。当开关本身拒动时,由开关失灵保护来实现后备保护。
259、电网220KV线路距离、零序保护全线有灵敏度段时间整定原则是什么?
答:、电网220kV线路距离、零序保护全线有灵敏度段切除故障时间一般在1.6秒-2.6秒,个别时间为3.1秒-3.8秒。与相邻线路快速保护配合的整定原则为:与一级(相邻线)快速保护配合,时间取1.1秒;与二级(相隔线)快速保护配合,时间取1.6秒;与三级(再相隔线)及以上快速保护配合,时间取2.1秒。对于运行的线路其快速保护全部停用或对侧母差停,因稳定要求,全线切除故障时间零序保护改0.6秒或1.1秒,距离保护改0.15秒、0.3秒或0.6秒。
260、电网对220KV馈线线路重合闸有何规定?
答:1、对于两线一变的变电所,当一线断开,另一线馈供变压器时,该线两侧保护按馈线原则处理。即:其受电侧开关线路保护停用,线路两侧重合闸、高频(分相电流差动)保护停;送电侧距离、方向零序保护直跳三相。
  2、对于正常运行方式即为馈供终端变压器(变压器低压侧无电源)的馈电线路,一般要求电源侧采用"三相一次重合闸方式"(即单相故障跳三相,重合三相,重合不成跳三相;相间故障跳三相不重合。);受电端距离、零序、重合闸停用。
261、电网220KV馈供线路重合闸运行中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有些单位将馈电线路电源侧的重合闸采用三相方式,距离保护接秒R秒端子直跳三相的方式,在线路出口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距离Ⅰ段有可能动作,造成重合闸失效,为此需经有关发供电企业总工程师批准,并报上一级安监部门备案。
  2、为提高220kV馈供终端变电所供电可*性,积累运行经验,本网某些变电所试用220kV备用电源自投装置。由于主变励磁涌流影响可能导致电源侧开关跳闸,需经有关发供电企业总工程师批准,并报上一级安监部门备案。
262、电网220kV线路带零序保护的接地距离保护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保护是如何配合的?
答:目前按下列原则整定:1、零序保护一般按逐级配合原则整定,也可与接地距离配合。
  2、接地距离Ⅰ段按70%ZL整定。
  3、接地距离Ⅱ段与相邻线路接地距离Ⅰ段配合,若相邻线路无接地距离,则接地距离Ⅱ段定值基本上按照与相邻线路全长的50%左右配合整定。但必须是相邻线路零序Ⅰ段在各种方式下的保护范围均伸过线路中点。与相邻线路配合分支系数选用正序助增系数与零序助增系数两者的较小值,接地距离Ⅱ段保护范围一般不超过相邻变压器的其他各侧母线。
  4、接地距离Ⅲ段按保证本线末端故障灵敏度大于2来进行整定,其时间与相邻线零序保护后备段时间配合。
263、电网对有互感的220KV线路另序补偿系数整定原则如何考虑?
答:具有互感短线(小于10欧姆),为了简化线路保护操作,暂定具有零序互感线路的零序补偿系数整定原则:
  1、零序补偿系数Ko(Kx、Kr)取零。如Kr不等于零,其接地距离保护特性灵敏度略有下降。
  2、取消零序补偿系数Ko后,其全线有灵敏度段灵敏系数建议取3.0-4.0。(因为Zo=Kk(1+Ko)Zl,如Ko=0.6,所以灵敏系数取3.0-4.0。)
  具有互感长线路,零序互感线路的零序补偿系数整定原则:
  1、高频保护距离停讯元件、零序保护选相元件、重合闸选相元件的零序补偿系数取正常运行双线时的值,以保证全线有灵敏度;
  2、距离保护中零序补偿系数取单线时的值,以保证有选择性,避免外部故障时保护误动。
264 、电网对有反向互感的220KV线路,零序电流另序补偿系数整定原则如何考虑?
答:目前按下列原则整定:1、方向零序电流Ⅰ段:可*系数取1.5,躲对侧母线故障电流,若无保护范围,停用。
  2、方向零序电流Ⅱ段:配合系数取1.3以上,与相邻线路高频保护配合。
  3、方向零序电流Ⅲ段:灵敏系数取1.5以上,保全线灵敏度,并力争正常方式下,能够实现逐级配合。
  4、方向零序电流Ⅳ段:按100欧接地电阻考虑,取小于300安。
265、电网对有反向互感的220KV线路,接地距离保护另序补偿系数整定原则如何考虑?
答:为了避免发生零序保护失去选择性,在微机保护中,对于有特殊互感的线路,零序补偿系数取零,接地距离Ⅱ段灵敏度取3.0以上,"11"型微机保护中XDZ阻抗元件(保护线路末端故障)灵敏度取4.0以上。
  采取以上措施后,由于零序功率方向可能失去选择性,可能造成高频闭锁零序保护和零序后备保护不正确动作。
  因此,正常方式下要求相关线路高频保护接跳闸,任何一条线路高频保护全停时,要求该线路两侧相间距离保护有灵敏度段时间改0.6秒、方向零序保护有灵敏度段时间改0.6秒,作为系统解环点。
266、对单回线、双回线构成环网运行线路,《继电保护整定规程》有何规定?
答:单回线、双回线构成环网运行的线路,《整定规程》允许:
  1、环网内设置一条预定的解环线路;
  2、环网内某一点上下级保护后备段之间配合无选择性;
  3、延时段保护正常按双回线对双回线整定配合;
  4、双回线其对角线开关,线路保护延时段配合无选择性;
  5、根据预期后果严重性,改变系统运行方式。
267、电网500kV单线与220kV系统构成复合电磁环网运行,解环点的设置原则是什么?
答:目前解环点的设置原则一般为:1、根据已确定的主力电厂线路保护后备段时间相继配合选定。2、应尽可能减少负荷损失或变电所失电。
  因此在系统发生故障时,如线路全线速动保护拒动,线路保护延时段有可能非选择性动作跳闸,引起系统解环或损失部分负荷。
268、电网对于并入电网的地区电厂,为保证电厂的安全有何要求?
答:1、地区电厂功率宜就地平衡,与系统交换功率尽可能小,并配置有足够的低频减负荷装置。
  2、电厂侧设有方向低频、低压等解列保护。
  3、地区电厂宜经110kV单线,220kV单变与主系统并列运行,110kV并列线出线线路保护后备段在220kV联络线全线有灵敏度的保护段拒动时,有足够灵敏度自行解列。
  4、若地区电厂与220kV系统单线并列时,220kV线路故障时连跳110kV电厂并列线。
  5、应在地区电网适当地点设置解列点(如功率平衡点),当主网发生事故或与主网相连的线路发生故障或振荡时,将部分电网与系统解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