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感应炉故障发生的两大原因

楼主(2010-07-19):
中频感应炉,就其故障发生的范围来说,主要可分为二大块:一是控制部分,二是主电路,即包括补偿电容器、感应器在内的谐振回路与水冷电缆及母排等部分。就故障的种类来说,主要有过电流、过电压以及输出中频功率低等。造成这些故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站技术园区很多资料都有叙述,大家可以查阅。。
关键词:电炉,光亮炉,钎焊炉,纤焊炉
http://www.fsrds.com/

网友A:
请问有一中频退火老冲电式启动的改成零压扫频启动板后很难启动,反复调节无效果,现加了8个磁环启动情况好转但还是不能100%启动, 主板换一块还是一样,请问从何处下手?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欢迎新老朋友咨询问价,
以诚信第一为经营守则,价格合理为发展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