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S位置控制

楼主(2010-07-19):
大家谁知道 三菱伺服MR-J2S系列用在生产发动机配件上的,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将伺服电机转速提高,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提供指令脉冲频率

网友B:
将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设大一些.

楼主:
谢谢!

波恩
积分:2805
帖子:42
注册:08-12-10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提供指令脉冲频率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2010-07-20 09:26:29 2楼 zlwanqq 将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设大一些.

我去试试。

网友C:
   改电子齿轮比为下策,提高脉冲频率为上策!

网友D:
"改电子齿轮比为下策,提高脉冲频率为上策! "

不过,该齿轮比相对简单,改频率可能很麻烦.

网友E:
改电子齿轮比的话是不是还要改脉冲数?

网友D:
"改电子齿轮比的话是不是还要改脉冲数?"

这到也是,可能比改频率还麻烦

网友F:
每转脉冲数是131072,在不超过其额定转速的情况下,提高脉冲频率,可以增大速度。主要看用的什么控制器,如果用的是运动CPU,可以轻松改变频率,若没有用的话,就比较麻烦

网友G:
1、将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设大。2、提高脉冲频率 。3、如果还未达到你想要的速度,那只能改机械减速比了。

网友H:
“1、将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设大。2、提高脉冲频率 。3、如果还未达到你想要的速度,那只能改机械减速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