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力变压器可不可以共用一个接地网

楼主(2010-07-19):
由于容量不足我公司增容请问可不可以采用多台变压器公用一个接地网。

电压等级10/0.4kv 供电方式TN系统

网友A:
可以是用公共接地网,但接地网一定牢靠。

网友B:
uv灯是两项380 电源其中一项不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采用多台变压器公用一个接地网。”

1、如果多台变压器,是共同为一个负载提供电力,那一定要公用一个接地网。

2、如果不同负荷的多个变压器之间,就没必要公用一个接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