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运行中发生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19):
  我厂动力中心汽机DEH使用intouch+1131构成的控制系统,投运2年来运行正常,但近期出现了一例奇怪的现象:功率输入值(I/O实型)会自动改变,与厂家技术人员检查下位程序没有问题,原先判定是值班员误输入,但随后在发生的2次在众多管理及技术人员都在现场,值班员未进行任何操作,功率设定值自动由45MW改为4MW,同时键盘的数字小键盘锁定。立即解锁小键盘,然后输入功率值才避免生产上大的波动,在网上查了一下,某化工厂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到目前原因不明,不知哪位高手能够指教。

网友A:
首先判断该参数链接的PLC地址有没有被复用,这个需要仔细查一下下位程序;

然后再INTOUCH里面看一下该标记名有没有在其它地方被赋值(通过交叉引用查找);

如果上面两个都找不出问题的话只有重新装下驱动(I/O SERVER)试试。

楼主:
上述所说的前两部分均已检查,没有问题,看来只好重新下驱动试试。

网友B:
还真是怪问题哦

网友B:
哪位有Intouch10.1的I/OServer,我是和昆腾PLC,采用modbus TCPIP通讯的

急需??????????????

有的请留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