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DVP-24ES通信不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20):
单位有台设备是台达DVP-24ES的PLC,我想把程序拷下来,做个备份,但是我按照图上做的编程电缆,为什么电脑和PLC通信不上呢?我选择好了通信口,232通信模式,ASCII码传输,通信速率依据PLC设置,然后选择了自动侦测,但是怎么老是扫描不到PLC呢?哪里出问题了呢?编程电缆的线接错了?还是?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是按照这个图做的编程电缆,大家看对吗?为什么通信不上呢?

网友A:
接线对的,7 8 1 4 6 不要接

网友A:
通信速率依据WPL设置

网友A:
RS232 ASCII COM1 7 偶 1 96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