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平P11S(280KW)变频器,上电时候的电流由多大?

楼主(2010-07-20):
维修时:富士平P11S(280KW)变频器,上电时候的电流由多大?我三相16A的空开是否会跳?要怎么样做,才能上电使空开不跳?

网友A:
在三相输入端每相各串联一灯泡(220V 100W)三只,待充完电后再短接!(用3P开关)

网友B:
上电瞬间电流太大,灯泡会炸掉的!   建议把灯泡用东西包一下(纸壳  ···等)  不然对人十分危险

网友A:
没问题的,放心好了,灯泡两端的电压最高才220伏,(等于星形接法),后电压逐渐变小,不会炸的,你试试看!

楼主:
我90 KW的照1楼的试了,没问题,280KW的还没试,试了我再回复

网友C:
串联灯泡是最方便简单的办法。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590C直流调速器 进口光电接近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D:
维修时,先确保运行信号FWD或REV与CM断开,我的20安的空开应该不会跳,10A是肯定会跳闸的。另外维修时最好在P1和P+之间串联一只灯泡或500欧 600w,模块就比较安全了。富士电机FA技术中心 QQ:4384 73882,autodriv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