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可以用普通电线延长吗?

楼主(2010-07-20):
一根8米的热电偶,和一根2米的热电偶接6米长的2x0.5平方的普通电线,测出来的温度一样吗?接普通电线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当然有影响了,必须用该型号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如果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就将就吧。

网友B:
用不同电线会导致所测温度总是低于实际温度     必须用该型号热电偶的补偿导线

楼主:
谢谢!我用的场合就是灌装机封口加温,可以不是实际温度,只要稳定就行。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比如封口需要300度,到达300度的时候实际显示是280度,那么我把温控表设定在280度,应该一样用的吧!

网友C:
如果保证普通电线的两端温度相同则完全可以,热电偶测量原理上有明确介绍。

网友D:
必须得用专用的补偿导线,否则测温不准。温度会损耗掉的。

如有意向加我QQ:120632778   (注明工控网)  电话:13695501098   。我们可以具体沟通

网友E:
应该是不可以的,那样不准了,你买个带变送输出的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F(2010-08-30):
热偶的补偿导线用普通电线代替可是可以,就是这样接的话温度测量会不准,误差比较大

6米撒 就弄跟补偿导线 又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G:
成本控制也很紧张,温度要求不高,距离也不是很远,也可以将就用,无所谓, 当然最好用相应热电偶的补偿导线那是最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成本控制也很紧张,温度要求不高,距离也不是很远,也可以将就用,无所谓, 当然最好用相应热电偶的补偿导线那是最好的,

如果别人愿意拆零,那么几十块钱左右就可以搞定,成本有那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