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07-20):
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一款步进电机带动丝杠的电动缸,他的电机是步进的,型号为90BYG350A,3相的,步距角为0.6度/1.2度,电流1A,保持转矩2Nm.驱动器是电机厂家配的,选的是HB-B3A,具体这款驱动器的资料附在后面。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1.驱动器电源是AC100V供电,我想换成DC24V的,可是电机厂家说象90BYG这样的大电机,选24V的电源可能会发挥不出电机的性能,说只有小电机才使用DC24V电源,不知道是否是这样的?

2.我想在系统里加紧急停止功能,就是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希望电机能立即停下来,但是HB-B3A这款驱动器没有这个功能,如果要立即停止需要加制动器,我觉得麻烦,想换一款驱动器,能够实现立即停机的功能。

另外,这个电缸导程是4mm,我需要他最大速度达到25--30mm.虽然有个皮带轮减速机我觉得速度应该问题不大。

不知以上所列,是否能确定一款合适的步驱?谢谢

附:

HB-B3A步进驱动器说明书

一. 应用范围:
适用于各种小型自动化设备和仪器.如:气动打标机、贴标机、刻字机、制药机械、激光打标机、绘图仪、小型雕刻机、包装机械、数控机床等。在用户期望的低振动,小噪音、高精度、大扭矩设备中。
二. 特点:
1. 类似交流伺服控制原理,接近交流伺服特性。
2. 通过步距角设定,完全可以取代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3. 有过流,欠压、过热等保护功能。
4. 输入信号与TTL和COMS兼容,采用光耦隔离,大大降低了外部噪声干扰。
5. 有在线改变步距角功能。
6. 具有掉电位置记忆功能。
7. 几乎无步进电机常见的共振区和爬行区,运转噪声极低。
8. 采用正电弦流驱动,使电机的起跳频率大大提高。
三. 电气参数及接线
1.CP: 步进脉冲信号
2.UD: 方向信号
3.AL: 报警输出
4.WF: 步距角控制端,与公共端为高电平时,电机为1200步/转。
5.COM: 信号公共端,接+5~+12V,电压为+24V时,须串1K电阻。

典型接线图

四:功能选择:
表一:

I1       ON OFF
电流 3A   4A
I1相电流设定开关

表二:

3TP1 OFF OFF ON ON
3TP2 OFF ON OFF ON
步/转 400 600 1000 1200
步距角 0.8° 0.6° 0.36° 0.3°
3TP1 3TP2:步距离设定开关
五:使用范围
1.输入电压:交流80~110V。
2.控制信号输入电流:6~20mA。
3.冷却方式:强迫风冷。
4.避免有大量金属粉尘,油雾及腐蚀性气体。
5.环境温度:-20度~+45度。
6.环境湿度:85%非冷凝。
7.适用电机:85mm~110mm机座。

六:注意事项:
1. 相电流设定必须小于或等于电机额定电流,否则会影响电机使用寿命。
2. 步距角及相电流需在断电状态设定。
3. RM处于ON位置时,具有掉电位置记忆功能,从OFF转换至ON需在通电状态进行设置。
4. 用户控制器信号公共端为地时,请在订货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