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自由口通讯的问题,能否不发送数据只接收数据呢?

楼主(2010-07-20):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做一个项目,想用台达的plc,正好手头有一个sa,他需要与仪表进行通讯,仪表每隔一分钟发送一组数据,仪表不是标准协议,我能不能这样做一下,我不发送数据而是一直的等待数据,接收过来数据我就处理一下,或者是我一旦收到数据,然后通讯中断执行我的处理过程?

西门子s7200的自由口通讯很容易实现,但是台达用不熟,无从下手。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啊,关键是如何规定它的口是作为无协议方式了,且是做从

网友B(2012-01-31):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可否告知小弟哟

接收应该可以,关问题是如果设备的数据发送很快,接收的时候如何保证数据的排序不被打乱

如3E 45 30 2E 30 30 0D 0A 保证每次接收到得数据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C:
完全可以的,你只需将发送数据长度指定为K0即可;然后拿串口调试助手先测试一下!

楼主(2012-06-06):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D:
可以的。楼上说的是。我用台达ss做过PLC只向单片机发数据而不接受单片机的数据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