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发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请教松下高手:我在控制步进电机发脉冲的时候,当步进马达运行中时,我按下急停后需要马达立即停止,在不通过硬件电路的情况下,能否通过停发脉冲让步进马达停止?或者我在急停按下时,将发送的脉冲数立即赋为0?或者有什么其它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只要将DT90052覆盖为K8即停,可以看一下DT90052说明

楼主:
试了一下,这样不行啊,大哥。

网友B:
机型 不同,

网友B:
例如: FPX-C30T  0CH  H108 放入DT90052,紧接着就要复位 H100放入 DT90052

网友C(2011-11-09):
步进电机定位置不准确,用PLC是PP21。请高手指点。

网友D:
可以,好好 看看DT90052,用它来强制停止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