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800变频器各种工况下的设置

楼主(2010-07-20):
各位大侠!ABB ACS800变频器各种工况下的设置,如“一拖一”,“一拖二”以及两变频器主从宏的具体参数设置,给个模板方案,发我邮箱也行,
zxp5133@163.com

网友A:
主从基本运行参数设置 B1(尾部)
主站(东) 从站(西)
参数组 参数 参数组 参数 参数组 参数
99.02 T-CTRL 99.02 T-CTRL 99.02 T-CTRL
99.04 DTC 99.04 DTC 99.04 DTC
99.05 380V 99.05 380V 99.05 380
99.06 618A 99.06 618A 99.06 610
99.07 50HZ 99.07 50HZ 99.07 50HZ
99.08 1498 99.08 1498 99.08 1488
99.09 355KW 99.09 355KW 99.09 355
10.01 DI1 10.01 COMM.CW 10.01 DI6
10.02 NOE SEL 10.02 COMM.CW 10.02 NOT SEL
10.03 FORWARD 10.03 FORWARD 10.03 FORWARD
10.06 NOT SEL 10.06 NOT SEL 10.06 NOT SEL
11.01 REF1(RPM) 11.01 REF1(RPM) 11.01 REF1(RPM)
11.02 EXT1 11.02 EXT2(可无) 11.02 EXT1
11.03 KEYPAD 11.03 COMM.REF 11.03 COMM.REF
11.04 0 11.04 0 11.04 0
11.05 1500 11.05 1500 11.05 1500
11.06 KEYPAD 11.06 COMM.REF 11.06 KEYPAD
14.01 READY 14.01 READY 14.01 READY
14.02 RUNNING 14.02 RUNNING 14.02 RUNNING
14.03 FAULT 14.03 FAULT 14.03 FAULT
16.01 YES 16.01 YES 16.01 YES
16.02 OPEN 16.02 OPEN 16.02 OPEN
16.03 0 16.03 0 16.03 0
16.04 NOT SEL 16.04 NOT SEL 16.04 NOT SEL
20.01 0 20.01 0 20.01 0
20.02 1500 20.02 1500 20.02 1499
20.03 600 20.03 600 20.03 600
22.01 ACC/DEC1 22.01 ACC/DEC1 20.04 100%
22.02 120 22.02 120 20.11 300%
22.03 20 22.03 20 20.14 MAX LIM1
22.06 24 22.06 0 22.01 ACC/DEC1
98.02 FILDBUS 98.02 FILDBUS 22.02 120
51.01 PROFBUS DP 51.01 PROFBUS DP 22.03 20S
51.02 17 51.02 16 51.01 18
51.03 500 51.03 500 51.02 18
51.04 4 51.04 4 51.03 500
51.05 3 51.05 3 51.04 4
51.06 6 51.06 6 51.05 3
51.07 7 51.07 7 51.06 6
51.08 10 51.08 10 51.07 7
51.09 8 51.09 8 51.08 10
51.1 11 51.1 11 51.09 8
51.11 9 51.11 9 51.1 11
51.12 12 51.12 12 51.11 9
92.02 102 92.02 102 51.12 12
92.03 104 92.03 104
92.04 109 92.04 109
92.05 106 92.05 106
60.01master30.18 FAULT
60.02 SPEED 30.19 1.00s
60.03 NO 60.01 FOLLOWER
60.04 0.0rpm 60.02 TORQUE
60.05 0.0rpm 60.03 YES
60.06 0 60.04 30.0rpm
60.07 202 60.05 30.0rpm
60.08 213 60.06 0
"备注:9802参数激活51组参数组
9902参数激活60组参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