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24V输入模块串入220V引起烧坏输入模块,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20):
PLC 24V输入模块串入220V引起烧坏输入模块,如何解决?

网友A:
修理吧。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自己看看吧!要是搞不写就返厂维修吧!

网友C:
使用带保险的端子!不过注意保险别给大了,就曾经发生过,保险还没烧断,模块通道已经烧了!

网友D:
自己有把握就打开修理,没有把握在保修期内返销售商。 或者直接找维修部维修。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欢迎新老朋友咨询问价,
以诚信第一为经营守则,价格合理为发展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