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和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0-07-20):
控制器控制伺服系统如果只需运用到同步控制,而不需要对机构做定位控制,那么脉冲输出的控制指令和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命令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发现很多只做速度同步的系统虽然本体IO上有高速脉冲输出,但还是加了模拟量的输出模块对伺服电机进行控制。求教!

用过三菱的FX3U 加FX3U-20SSC-H,后面的定位模块手册上却说不能做速度控制,这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帮忙!

楼主:
怎么会没有人回答呢!还是问的太幼稚了?

网友A:
意见在本版精华区看一下伺服三种工作模式的对比.

楼主:
刘老师,谢谢!那篇文章我看过,不过似乎任何介绍伺服系统的书上都有类似的描述,而且问的多,回答的少,呵呵。
我的问题很简单:
1.我看到过用高速脉冲输出做速度控制的案例,一台德国生产的包装机上,连续式往复运动,轴与轴之间只需要靠速度同步
2.如果两种模式都能做速度控制,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区别是什么,编程的难易程度,控制精度,响应速度,还是针对不同的应用??(原来学校实验室的一个运动控制实验台上有量两台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通过,一个是脉冲输入,一个是0~10V的模拟量输入,用于高速排序功能)
3.所谓的伺服的三种工作模式,我想更多的是系统内部对命令执行和反馈的一种算法上的区别,我更关心从控制器的角度上来说这两种输出方式对我的编程有什么区别(用C写模拟量输出算法相对容易,但是写脉冲量的输出方式那就麻烦很多了)
见笑了!

网友A:
"2.如果两种模式都能做速度控制,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区别是什么,编程的难易程度,控制精度,响应速度,还是针对不同的应用??"

建议您把相关的几个帖子和后面的讨论都仔细看一下,您问题的答案就在其中.

"我更关心从控制器的角度上来说这两种输出方式对我的编程有什么区别"

您用的是什么控制器?控制器本身提供哪些软\硬件资源?脉冲控制通常是开环的,模拟量用于闭环的时候比较多.开环控制通常比闭环控制好做.

楼主:
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