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变频器,为什么设备的外壳带电?

楼主(2010-07-20):
客户工频接电机时设备外壳不带电。给客户装了台变频器,设备外壳上就带电了(人手接触时会麻手,电笔接触会亮)。

变频器换了几个牌子,情况依旧。变频器脱离设备情况依旧。

接线的情况:只接了变频器三根电源线,电机直接接到到变频器上,没有用接线端子

厂里的地线接上去,没有效果。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怎么见过 不是变频器本身漏电(源于电机 也源于入线)否则 就是柜子外壳带电了

网友B:
现把载波频率降到最低,试一下是否有效果!如果实在不行就加交流电抗器(变频和电机之间),最后一招就是把变频器的接地端子直接接地(*直接打一符合规范的接地极试验)!再搞不定就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B:
对了,电机的绝缘等级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