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和欧姆龙NP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0-07-20):
请问各位:

      三菱FX1N PLC和欧姆龙NP触摸屏连接出现初始化PLC控制区域失败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没设定好吧

PLC 触摸屏 自动化技术

www.ytleader.cn

网友B:
PLC里需要设置东西的 设置完毕后下载到PLC中 然后将必要的参数与触摸屏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