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通信

楼主(2010-07-20):
谁做过三菱PLC用485模式与伺服驱动器通信,修改电子齿轮比啊?????  请高手讲解一下。guoduo.lh@163.com

楼主:
咋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A:
你得具体说清楚是哪种通讯,是在伺服设置时的通讯还是说在I/O往来时的还是用CC-LINK或者485模式下的通讯,“蒙插插”这样问别人也不好回答啊。

楼主:
紧急求救啊!咋没有人理啊????????????????

楼主:
唉!!!!看来是悬赏的分太低了,要不怎么回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B(2010-08-24):
没做过,要是伺服放大器支持485通讯的话,你直接使用485通讯就好了

楼主:
对:莫子辰 关于

没做过,要是伺服放大器支持485通讯的话,你直接使用485通讯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国产的东能伺服,它支持485通讯,用串口调试软件都可以读写,但是用三菱PLC写程序就不行,M8123怎么都不动作,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能有个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