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格立特VC2000遇到的一个故障

楼主(2010-07-21):
新买的变频器,设置完参数后开启:1、操作面板控制,运行灯亮,输出频率显示大小可调,结果是UVW端子无电压输出(交流档测是恒压44V.直流档测,三相对地电压随频率升高而升高,对P端子电压为零,三相之间电压为零),2、端子控制时结果依旧。请行家帮忙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新机器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少啊?虽然说是国产的机器。

你把参数恢复出厂。然后直接点操作面板运行,看看会是什么情况?要是故障依旧,那就得找厂家更换了。质保期内应该免费换机的哦!

楼主:
对:哈尔滨变频器维修 关于

新机器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少啊?虽然说是国产的机器。

你把参数恢复出厂。然后直接点操作面板运行,看看会是什么情况?要是故障依旧,那就得找厂家更换了。质保期内应该免费换机的哦!

内容的回复:

分谢谢朋友,我今日又测量了一下P端子对RSTUVW端子,二极管档分别显示386、385、386、0、0、0,N端子对以上六端子分别是383、384、386、420、428、426,应该是需要更换变频器了吧

网友B:
分谢谢朋友,我今日又测量了一下P端子对RSTUVW端子,二极管档分别显示386、385、386、0、0、0,N端子对以上六端子分别是383、384、386、420、428、426,应该是需要更换变频器了吧

P 和N是母线的正负端子么?如果是的话,看来输出模块有问题了哇,都直接导通了,模块故障了还不报故障还能有频率输出?这保护功能应该起作用了啊,有频率无输出一般是控制板和驱动板没输出波形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