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运行转矩和起停转矩曲线

楼主(2010-07-21):
看到步进电机的目录中有运行转矩曲线和起停转矩曲线,请问这2者的区别,一般选型按照哪个曲线来选择?

网友A:
我知道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与运行转矩是明显不同的,后者要小得多.起停转矩是什么概念?

网友B:
我个人认为选步进马达首先考虑的是保持转矩和运行转矩,当然运行转矩和旋转速度是有一定关系的:如刘老师所讲,低速时运行转矩接近保持转矩,高速时转矩开始变小,当达到一定速度时候转矩更小,所以就有了运行转矩曲线,是力矩和速度之间的关系曲线,至于楼主所说的启停转矩,我想应该是启动和停止时候的转矩(不知正确与否)启停转矩接近保持转矩。一个步进电机最大的输出力只能是小于等于保持转矩的。至于你按照哪个曲线来选电机,我想肯定是按照运行转矩曲线来选择,并且考虑好你经常使用的转速和该转速下的输出转矩。一人之见,请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