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哪位朋友知道RSLogix5000软件中的整数怎么转换成浮点数

楼主(2010-07-21):
请问哪位大哥知道Logix5000中16位整数怎么转换成32位浮点数

网友A:
霜月回答:

直接当成浮点数用就可以,不用转换的,logix5000里是浮点数优先啊

模拟量模块通道的数据是整数的 用MOVE指令把整数类型的数据可以直接给浮点数的数据吗

可以

会自动转换的

楼主:
谢谢霜月,我刚接触Logix5000软件,看了七八天了感觉AB软件比西门子的简单。但是我不知道学习AB软件哪方面比较重要

楼主:
MPEG4 给的这个网站哪有工控方面的内容?都是计算机和平面制作方面的东西,对我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