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第一次循环标志

楼主(2010-07-21):
P_First_Cycle BOOL 253.15 第一次循环标志

使用的是常闭点,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PLC从Stop到Run时,该触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就第一次扫描打开一下,之后都是闭合

网友C:
字:SR253;位:15;功能:PLC得电ON一个扫描周期标志;读/写:只读。

PS:SR25315位在PLC得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是1,或者说是专用逻辑继电器SR25315 ON第一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