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opc通讯问题高手求助!!!急!!!

楼主(2010-07-21):
我用的是一个WINCC客户机采集好几个WINCC服务器的数据,他们之间用的是OPC通讯,刚开始机子通讯都没有问题,数据也能传上来,但是时间长的话,比如1天或两天以后数据有个别的服务器的数据就传不上来了,但是重新启动服务器数据就又没事了,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个回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没有用过WINCC服务器,但出现该问题可能的原因如下:

1、WINCC服务器本身的问题?

2、两台计算机之间DCom传输问题,这个可能性较少

3、WINCC Client的问题?

排查方法:

       用第三方的OPC Client分别安装在WINCC客户机和WINCC服务器上,看看是否同样出现该问题。

1、如果仅WINCC客户机和其机器上的第三方的OPC Client出现该问题以及WINCC服务器 OPC Client 都出现该问题,则应该是原因1,说明WINCC服务器有问题,问问西门子技术支持吧。

2、如果仅WINCC客户机和其机器上的第三方的OPC Client出现该问题,而WINCC服务器 OPC Client 没有出现该问题,则应该是原因2,那就再查看DCOM配置吧或其他,或者一旦出现该问题,查查返回错误是什么(这得看软件是否支持了),再一步步查下去,这个估计你的对DCOM错误类型特熟悉——可以从网上查到

3、如果仅WINCC客户机,而其机器上的第三方的OPC Client和WINCC服务器 OPC Client 没有出现该问题,则应该是原因3,如果是这样,估计无法解决,问问西门子技术支持吧。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我的客户机采集好几个服务器,应该客户机没有问题,只有剩下服务器和DCOM的问题了,我的其中一台服务器上装了欧陆的OPC服务器和WINCC的OPC服务器,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欧陆的PLC和触摸屏、OPC服务器都用以太网连接,现在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就WINCC客户机采集不到WINCCOPC服务器上数据,而且欧陆的触摸屏也显示不到数了,但PLC不停!真是急死我了!不知道哪的原因啊!

网友B:
是不是OPC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其实很容易找出原因的,当连接出现问题后,在OPC服务器上测试OPC是否正常工作,若OPC服务器正常工作,则断掉有可能是网络原因了。

本人觉得不可能是OPC设置问题,欧陆的OPC服务器本身嫌疑很大,当连接连个客户端(wincc和欧陆触摸屏)可能出现通讯异常。

建议欧陆触摸屏若有可能直接访问WINCC OPC服务器

楼主:
现在是这么个问题了,当WINCC客户机联不上服务器后,在OPC服务器上测试一下OPC服务器,然后就连上了,过一天就有断了,再重新测试服务器就又连上了,好像过一段时间OPC WINCC SERVER就自动停止了。怎么回事?另外我服务器上建的变量有一部分是中文的,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D(2010-10-17):
XP SP3能否安装WCC6.2,具体步骤是什么 ?请大侠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