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以及FX3U走MODBUS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有这样一个项目,组态王和三个S7-200连接,准备采用MODBUS协议。S7-200的编程口不是螺钉连接的,那我是不是要把PPI电缆破开,然后接线呢?(MODBUS的节点)
还有三菱的FX3U通过FX3U-485ADP-MB模块能够连接MODBUS,但是它上面是接4跟线RX+,RX-.TX+,TX-,买研华ADAM4520模块在接到电脑就可以了吗(ADAM4520可以485/422转232)我问三菱客服这个模块能不能接两根线,客服说不敢保证。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试过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S7-200的通讯电缆买几个DB9头自己焊呗。。。。。。。

4跟线RX+,RX-.TX+,TX-连接的方法是RX两针一并,TX两针一并。。。。。。

模块如果支持RS485和RS422转RS232的话建议你用两个转换模块(保险),一个接三个S7-200,走两线485,一个接FX3U,走四线422,具体的接线查看转换器手册。

如果非得要四个PLC用一个转换模块,记得四个PLC的连接端口通讯参数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