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在320V左右对电机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2010-07-21):
我们厂里一个5.5KW电机烧了,电压在320V左右,是角形接法。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再线等。。。帮帮忙。。。。。

网友A:
5.5KW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吗,如果是,且相间都是320V,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B:
320V这个电压时间长了笼式异步电机肯定烧,输出的额定功率达不到,还有可能闷车,转速也会慢许多,电机的电流非常大超过额定电流,热继电器整定不在额定电流上,因为经常停车而调高了整定值,不烧电机才怪呢!

新麦子~!

网友:
2楼是个SB   SD电压相差那么多你有几多电机不烧啊~!~!

网友A:
5楼个DB,线电压320V怎么会烧电机。你告诉我怎么烧法,DB

网友A:
他又没告诉负载状况,你说320V电压会烧电机,片面

网友C:
电压降低而电流增加,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D:
一般电动机的电压应不小于额定电压的+-5%

网友A:
请8楼具体推导电机会烧坏的原因?

网友E:
很容易烧    跟负载关系也比较大

楼主:
问题补充:电机一个小时启动一次每次使用10分钟,带负载起动。。。。。。

网友B:
启动时带不动负载,每次启动大电流7倍额定电流很长,启动完成后不能在低于额定电流一下工作过负荷大电流一直到停止。手感不热但内部线圈已经超过发热容许温度了。经常的这样使用一段时间后慢性的损伤后线圈绝缘损伤击穿,再次启动立马烧毁。也就是最后一次启动,等你发觉可能烟都冒出来了!十分钟以上的使用属长期工作制。就是短期的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