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 如何进行浮点数运算?

楼主(2010-07-21):
FX2NPLC 如何进行浮点数运算?比如 (D0,D1)除K100 后在赋值到D100中。

网友A:
首先,用FLT指令转换为浮点数, 然后,用浮点数运算指令进行运算,如EADD。 Regards

网友B:
多看手册才是硬道理。

网友C:
加我qq吧我的是993358236

网友D(2012-04-25):
那FX2N的脉冲指令能不能用DRVI 这个指令啊

网友E:
双字整形转化为浮点型,再浮点数除。如果需要可以用DINT把结果转化为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