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一界面多地址显示报警问题

楼主(2010-07-21):
问一下,我有个屏TP760的连了5个PLC,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有一个界面有5个PLC的数据显示,其中一个断线了,其他也不显示,只是在不停的报警断线的那个PLC地址 ,能不能调整通信顺序,跳开报警,或者通信三次不行就跳过 ,我连了5个PLC,地址为1—5,他从5开始读,5有信号,然后是2,2断线了,他就报警2通信,后面的134都不显示了 ,在那里是设定,我都没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