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PLC在用的都有哪些?

楼主(2010-07-21):
OMRON的感觉比较杂啊,像三菱的小型是FX系列,中型是Q系列。

OMRON的小型跟中型呢,?大家常用的是哪些啊,写在回贴里吧,,,

网友A(2010-09-29):
CPM1A  2A  2AH 2AE CQM1 CQM1H C200 CP1E 1H 1L等等 太多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现在用CP系列的比较多一些吧。

网友C:
现在用CP系列的比较多一些吧。我厂里用CPM2AH

网友D:
好多年未曾用过OMRON的PLC了,记得前几年有人来推广过CP1H 小型高功能PLC

网友E:
现在OMRON 的PLC我一般用CP1H、CP1L、CP1E;CP1H具有4轴脉冲输出功能,但是贵,算下来加一个通信模块差不多在1800左右,性价比很低;CP1L我用过一次,30点的才1100左右,具有两轴脉冲输出,;CP1E我用的就较多,30点900左右;一般用在简单的设置上,也是内置2轴100K脉冲输出,但是软元件太少了,且没有带电池(要自己加),也没有时钟,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用CPIH PLC做过一次绕线机项目,搞的我想死的感觉都有,外部中断响应时间太长!差不多1mS左右,这也叫中断呀?可能是我用单片机(一般外部中断也就几个uS响应时间)用的多,搞的我又用单片机从新开发了一次,

不过总体来说,OMRON的PLC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楼上的绕线机是做电机用吗,你在电机厂做设备还是做设备给电机厂用?

网友G:
以前用2A的  现在基本上用1H了,感觉功能比较强大,4轴的脉冲外加模拟量输入输出  可以不用加扩展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