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人机和欧姆龙CJ1系PLC的通信信怎么连接,知道的回复下。

楼主(2010-07-21):
台达A系人机和欧姆龙CJ1系PLC的通信信怎么连接,知道的回复下。

网友A:
通讯连接接线

最上面的下载链接,里面都有。。。。。。。

网友B:
呵呵 这个可以直接到delta官方上去下载连接说明,呵呵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2810352400004-1.shtml

  这个是资料下载直通车 (~ o ~)~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