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给PLC输入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楼主(2010-07-21):
真是慨叹中国工程师的基础。 电流互感器能给出电压信号,而且是直流的? 电流互感器输出只能是交流电流信号,一般为5A或者1A的,互感器不可能输出直流信号的。 如果输出直流信号,那是把互感器和变送器做成了一体

网友A:
中国的工程师比较业余,见谅

网友B:
你都说完了,PACE6000 高精度气体压力控制器

网友C:
        可能别人说的本意是电流变送器,表达错了,说成了电流互感器。这就像绝大多数人都把传感器与变送器混为一起。不过这两种也不一样,把电流变送器说成互感器,更让人难以接受。

网友D(2011-03-09):
在测量交变电流的大电流时,为便于二次仪表测量需要转换为比较统一的电流(我国规定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额定为5A或1A),另外线路上的电压都比较高如直接测量是非常危险的。电流互感器就起到变流和电气隔离作用。 它是电力系统中测量仪表、继电保护等二次设备获取电气一次回路电流信息的传感器,电流互感器将高电流按比例转换成低电流,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接在一次系统,二次侧接测量仪表、继电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