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plc连接电脑,传送数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1):
大家好, 我是plc 初学者, 对通讯方面还是不了解。现在公司有个要求。把车间所有的plc都连起来, 原来在plc中的数据是通过 触摸屏 修改,修改后运行plc 程序, 现在的要求是,不需要通过触摸屏修改, 直接通过网络连接,在数据库中取数据,然后传送至plc。

因为一个车间有多台plc,需要都连在一起。

我的问题就是,

1。plc怎么连接电脑,这么多plc,通过232串口连接的还是 485 之类的吧 ? 请指点,具体连接方案。电脑是不是需要用vb 等之类的高级语言做通讯方面。

2。 多台plc 之间区分是 通过什么区分呢? 站点号还是波特率?

先问两个问题吧, 谢谢大家先。

网友A:
比较复杂:

1、你得确定这些PLC有空闲的端口用于集中上传监控;

2、即使确定了都有空闲的端口,还需要有这些PLC的源程序,并且具备能力对程序进行简单修改;

3、然后再说集中监控的事情,这些PLC如果不是集中在一个小房间里的话能选择的连接方式只能有RS485或TCP了;

4、如果这些PLC所在的房间有网络连接,并且跟放置集中监控电脑的操作室网络连通,最好选择网络连接方式,这样不用甩485通讯线;

5、如果这些PLC控制柜跟集中监控的电脑离得比较近,选485方式也是挺方便的,就是注意需要加个转换模块(RS485转RS232,比如摩莎A52),如果所有的PLC都并一块的话还需要将所有PLC连接端口的协议、通讯参数统一;

6、最后才是上位机,你可以选择简单易用的组态软件,也可以自己用高级语言(如VB、VC)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