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线圈通入直流电源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2010-07-21):
交流接触器线圈如果通入直流电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接直流会因为电流过大而烧毁,因为线圈对直流的阻抗很小.........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在通以交流电时,不仅它的电阻对交流电起阻力作用,而电感也在时时阻止电流的变换,形成感抗(即ШL),此时线圈对电流的阻抗=电阻与感抗的向量和。一般情况感抗>>R,故线圈外加的交流电压,大部分加在电感上,而电阻R承受电压Ur/ 很小,此时 I=Ur/R 是接触器线圈的正常工作电流。如把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通以直流电,由于直流电的电流不变化,电感对电流变化的阻力也就消失,此时线圈对电流的阻力只有R,如果直流电压很小使产生的电流等于或小于原工作电流还可以,如电压太大,使产生的电流>>原工作电流,就会将线圈烧坏。

网友C:
用半波整流吸合,以6-9VDC维持,可保持无声运行,延长接触器使用寿命。

网友D:
在同等电压下交流线圈通直流电会烧毁,降低直流电压使通过线圈电流等于或小于其额定电流,可正常工作。

网友E:
是非题
1、低压断路器不具有欠压保护的功能。
2、断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它的动作情况是线圈通电时触点瞬时动作,断电时触点延时动作。
3、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它的延时动合触点为延时闭合的动合触点。
4、交流电器的线圈可接入与其额定电压相等的直流电源上。
5、一般接触器的触点可以出现在主电路上或控制电路上,而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只能出现在控制电路上。
6、甲乙两个接触器,欲实现互锁控制,则在两接触器的线圈电路中互串对方的动合触点。
7、在Y—△降压起动控制线路中,起动电流是正常工作电流的1/3。
8、电源线电压为380V,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定子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为380V,该电动机不能采用Y—△起动.
9、电动机采用制动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停车快速、平稳。
10、用作短路保护的电器可为熔断器、热继电器、低压断路器、过电流继电器等。
11、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空气开关。
12、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它的动作情况是线圈通电时触点延时动作,断电时触点瞬时动作。
13、断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它的延时动合触点为延时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