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线圈如果通入交流电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2010-07-21):
直流接触器线圈如果通入交流电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直流接触器接交流电会因为铁芯过热而烧毁 。。。。。。。

网友B:
直流接触器接交流电会因为感抗很大,电流小,不能吸合!

网友C:
可能交流接触器会烧坏

网友D:
是直流接触器的线圈,还是接触器的直流线圈?但我不清楚“直流接触器”有否交流线圈。
如果是直流线圈通交流电,由于铁心不一样,可能会出现1楼所说情况,这与电压大小也有关系。

网友E:
同意2楼,刘老说法,如果降低此交流电频率,有可能吸合吗?

Ye!触电

网友:
直流接触器接交流电会因为感抗很大,电流小,不能吸合! 而且会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 而且会烧毁

1、既然电流小,不能吸合,就不可能烧毁;

2、烧毁是在电流大于原直流电流的情况下发生的。

网友G:
接触器的触点通过的电流相对较大,在非紧密接触时,会产生放电现象,同时,接触电阻会增大,触点温度会升高。这两种现象都会导致触点的加速老化,降低触点的寿命

网友H:
如吸合了,没烧坏的话变成了一个好东西。混凝土振动器。

网友I:
灵敏度大为下降,在相同电压相同负载功率的情况下直流磁性要比交流磁性强

网友J:
直流的通交流,马上冒烟!

网友K:
恳请上面发言的。试过的或者没有试过但是有足够理论数据的,在此再举一举手。

网友K:
我。MY4 24伏直流的装上220交流的用了半个小时。下面说,为什么继电器明明接通了都不亮灯。

一种4合一仿真OMRON的微型中继。接到了220交流。几分钟自己觉得为什么这次买的中继这么响的呢?

哦。我的天啊。两次了。

网友K:
我是说MY4自己的触点接通了。可是灯的电阻烧了。

后面这个什么事都没有。可能时间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24伏直流的装上220交流……

1、如果24伏直流的装上24交流,不能吸合;

2、如果24伏直流的装上220交流,可能吸合;

3、同样220交流的装上24直流,也可能不会烧毁工作正常;

4、上边的发言是同等电压下的交直流改变出现的现象;

网友B:
5、直流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决定线圈导线电阻r,线圈的感抗XL=0;

6、交流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决定线圈的感抗XL,线圈导线电阻r很小;

7、直流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决定线圈导线电阻r,线圈的感抗XL=0,通交流时XL很大,所以电流小;

8、交流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决定线圈的感抗XL,线圈导线电阻r很小,同直流时感抗XL=0,所以电流很大;

网友L:
只有刘老师的正确,在同等电压下交流线圈通直流电会冒烟。

网友K:
引用<如果24伏直流的装上220交流,可能吸合;>

通电后用手按一下就吸得到。

网友K:
上面我搞错了。是220交流接到24直流的效果。